[技术求助] 寻找一位PCB人,价格可商量

楼主(2013-11-29):
如题,找一位PCB专业人士,帮忙抄个板
@gaoyang9992006
原版是德国EMG的电感式PCB传感器(用在钢材自动对中控制系统)
我们仿制了下,到外面厂家做了后,参数变化很大,可能是由于上面没有镀金,以及线的厚度有关,由于费用比较高,不敢自己再试,所以想请一些专业人士,看下这款PCB,然后做一款,参数基本保持不变。若可以,我们电话联系,会把原有PCB邮寄给你

原PCB

我们自己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in552011373

谢谢版主哈:lol

网友A:
是电容容差大?那就是基质不同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容差大?那就是基质不同导致的吧?

版主,你有没有用过数字电桥

我用数字电桥测它电感,和电阻(主要是这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仪器没有用对。
工作原理如下::一个线圈通电,然后上下两个线圈感应另外一个产生感应电动势,主要通过采集另外一个线圈的感应电动势大小来做相应的处理
四个线圈分别放在如图两个上下横梁上,主要是要一致性好,不然后面信号很难处理,且与其他搭配时没法用

网友B:
没搞过这样的,不敢接

网友C:
这个看起来还是蛮简单的,不过其实不然的啊,比不了一般的PCB版设计的啊

网友D:
这个    感觉比较难      没这么简单     抄板    不简单

网友D:
需要将这个电路真正理解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这样的,不敢接

相当于一直绕线,上下表面组成线圈

要不我把我仿制的PCB发给版主,你给看看,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参数变化比较大

网友B:
可以的,是不是相当于平面变压器那样子的

网友E:
这玩意   不仅仅是布局的问题    很多的参数   都是需要重新计算的   楼主    我感觉   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E:
平面变压器    这玩意    感觉还是比较难的吧   楼主    顶一个     你找找老T大叔   或者    machang    以及电源蚂蚁   看看   他们能不能搞定    楼主

网友F:
如果只是抄板,简单。但人家的材质是什么?工艺是什么?从原理上看,就一电感,但越简单的就越难做,技术含量都包含在材料里了。

网友G(2014-03-25):
我回复这个并不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赚点积分

网友H:
看似简单,其实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