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显示温度

楼主(2013-11-29):
用MSP430f149内部温度传感器显示温度,下载程序后1602上显示的是yy.y,可是如果单步执行的话就可以显示数字,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时序不对
注意查询忙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
注意查询忙标志

void lcd_busy(void)
{
   uchar lcdtemp = 0x00;
   P4DIR &= ~0xff;      //数据位
   P2OUT |= BIT6;      //RW=1
   P2OUT &= ~BIT7;     //RS=0
   do                     //判忙
    {
      P2OUT |= BIT5;
      __no_operation();
      lcdtemp = P4IN;
    } while(lcdtemp & 0x80);
   P2OUT &= ~BIT5;     //EN=0
   P4DIR |= 0xff;
   P2OUT &= ~BIT6;     //Rw=0
}
这是我判忙的程序,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呀

网友B:
看看
__no_operation();
是不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或者暂时关闭优化

不行再加几句
__no_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