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某段铺铜不能设置过孔链接方式十字花

楼主(2013-11-29):
(无正文)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6焊盘为梅花(或十字)状连接,过孔为直接连接的方法:
一、完成后效果

二、PCB 规则设置(PCB RULES)

三、添加IsVia+

四、添加InNamedPolygon()

五、添加网络名,在InNamedPolygon()中的括号内插入网络

网友A:
这是复制的,你直接百度搜索  Altium Designer 6焊盘为梅花(或十字)状连接 就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B:
PCB规则设好就行了。
你这种情况,一般要设3个多边形连接方式的规则,1是全局:所有联接为间接联接,就是通常说的“花焊盘”/“梅花”/“十字”
2是Via(过孔)设为直接联接,不让过孔出现十字联接,3就是你要选择的个别的PAD(焊盘),如安装孔/锣丝孔这类的,这个要先建个新有焊盘类,然后把你选择的焊盘加入这个类。

上述3个规则设好后再指定他们的优先权,一般是3>2>1,无论如何在保证全局的优先权最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