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149内部温度传感器测温度

楼主(2013-11-29):
这是我测温度的程序,可是测出来的温度是yy.0,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void ADC12(void)
{
  ADC12CTL0 &= ~ENC;                           //在进行设置时首先复位ADC的转换使能
  ADC12CTL0  = ADC12ON+REF2_5V+SHT0_8;         //采用内部2.5V参考,打开通道10REFON自动打开
  ADC12CTL1  = SHP+ADC12SSEL_2;                //上升沿采样,主时钟,MEM0
  ADC12MCTL0 = EOS + INCH_10+SREF_1;           //选择通道10,Vref+为参考电压,进行温度测量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if ((ADC12IFG & BIT0)==1)                    //如果转换完毕,读走数据
    ADC_Result[i]=ADC12MEM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中断处理子程序//
{
  int ADC_Sum=0,x,y;
  float Vst;
  do
  {
    ADC_Sum=0;
    for (i=0;i<4;i++)                             //连续进行16次转换,提高精度
    {
      ADC12();
      ADC_Sum +=ADC_Result[i];                   //求和
    }

    ADC_Sum>>=2;                                 //将ADC_Sum右移4位,相当于除以16.得到平均的结果;
    Vst=( ADC_Sum /4095.0)*2500;                 //完成转换,得到电压值
    T=(Vst-986)/3.55;                            //测出用0度作基准的温度
    y=(int)(T*10+0.5)/10;
    y=y*10;
    delayms(1);

    x=y/100;
    lcd_wcmd(0x80);
    lcd_wdat(num[x]);
    delayms(1);
    x=y/10%10;
    lcd_wcmd(0x80+1);
    lcd_wdat(num[x]);
    delayms(1);
    lcd_wcmd(0x80+2);
    lcd_wdat(num[10]);
    delayms(1);
    x=y%10;
    lcd_wcmd(0x80+3);
    lcd_wdat(num[x]);
    delayms(1);
  } while(1);
}

网友A:
什么是"yy.0"?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yy.0"?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本来应该显示数字的,那个YY好像是因为输出的内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yy.0"?有什么问题吗?

我那个num[]是一个内容为0~9的数组,主要就是当X=几时就显示几,我程序那么写的话,就显示错误,可是如果分别给X一个特定的值,就可以显示正确的值

网友A:
中断里不需要"do{...}while(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