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子程序 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3-11-29):
/*****************************直流电机控制子程序*******************************/
Uint16 Direction = 0;                                        //【旋转方向设置】
int32 CmpA = 0;                                                        //占空比A
int32 CmpB = 0;                                                        //占空比B
int32 Cw = 0;                                                        //正转占空比
int32 Ccw= 0;                                                        //反转占空比
void MotorControl(void);
void MotorControl(void)
{
        static Uint32 timer = 0;
        Ccw= 0;

        if(timer <= 900)
        {
                Cw+=15;                                                        //占空比逐渐增大,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增大,电机启动
                if(Cw>=8500)
                {
                        Cw = 8500;                                        //占空比8500/10000保持一段时间,保证电机启动(因为直流电机启动需要瞬间大电流)。
                }
        }
        else                                        //
        {
                Cw = 5000;                                                //当电机启动后,减小占空比,电机以低速运行。
                if(timer>=1000)
                {
                timer = 1000;
                }
        }
        timer++;

if(Direction == 0)
{
   CmpA = Cw;
   CmpB = Ccw;
}
else
{
        CmpA = Ccw;
    CmpB = Cw;
}
}
1、看不懂用if怎么有循环的功能呢?“if(timer <= 900) Cw+=15;”
2、反向占空比为什么一直是0呢?
谢谢啦

网友A:
这个if不是循环的功能吧   只是条件判断   如果成立在进行 Cw = Cw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