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 串口接收中断和定时器1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我使用双路 串口,即两路485 通信接口,一般只有一路在通信,用到定时器0、定时器1.通过定时器0来判断485通信接收一数据帧结束,定时器1来控制我系统的LCD屏显示(屏分页显示的)。
当有2个设备接在485总线上,设备通信数据正常,但是此时的LCD屏不翻转了,我直接感觉定时器1不工作了,如果此时把设备的485 接口去掉,LCD又可以正常翻屏,定时器1和串口中断接收好像有干扰。(如果单独的一个设备通信,一切正常),特此求助.。。

网友A:
直觉是cpu有相当多的等待,楼主应该学会高效使用cpu,如果那种while的等待多了,lcd肯定会出问题
仅凭猜测,如果猜的不对,还请见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是cpu有相当多的等待,楼主应该学会高效使用cpu,如果那种while的等待多了,lcd肯定会出问题
仅凭猜测, ...

谢谢你的参与,我的LCD显示 是在定时器中调用的,定时器1S翻屏切换一次来显示不同的内容,如果单独一个模块独立工作的话通信和显示都正常,我接到485网络上,向其他地址的模块发送数据帧,此模块也会接受判断是不是自己的数据,就在此时 定时器好像不工作了,LCD也不切换了。好像定时器1中断没有执行似得。这个问题让我很困惑。

楼主:
结贴了,问题搞定。源于一个意外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