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抄电表疑惑

楼主(2013-11-29):
30多只电能表并在一起,通过电脑485抄表,有一只失败。可是直接接着该电表上抄数正常。就是说该表单独抄没问题,接着总线上就不行。说明一下,已经确实该表确实没问题。。。总线电压4。8v,应该没啥问题。求高手,是否是信号反射,还是级联原因造成的。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其485接口芯片不支持那么多节点,驱动能力有限。最常规的485接口片只支持32个节点,因路况问题,有时还支持不到,而485接口芯片有32、64、128、256等多种节点数规格,要根据节点数正确选择。

网友B(2015-03-01):
你好!能共享一下485抄表软件吗?谢谢!

网友C:
可以考虑补抄,或调节该表所处位置,另外还要注意收发时序,不能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