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前者不正常,后者正常,但逻辑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2013-11-29):
(1):
if(KM0&(0x0001|0x0002)==0) x=0;
else x=1;
(2):
if(KM0&(0x0001|0x0002)) x=1;
else x=0;
以上两个程序,逻辑功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stm32里运行,第一种方式工作不正常,第二种方式正常,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求指教。

网友A:
&的优先级低于==,所以你前面的码等效于
if (KM& ((0x0001|0x0002)==0)) x=0
else x=1;
实际上总是执行x=1.....

网友A:
这些表达式多加一对括号反正也累不死人,我通常都是把括号用到最多.....

网友A:
俺笨,记不了那些优先级....

网友B:
    多加一对括号,又不会死人。

网友C:
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我试过加括号,也不行的,如下:
if((KM0&(0x0001|0x0002))==0) x=0;
else 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