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控制电路

楼主(2013-11-29):
1,下图是简单的音量控制电路,是否可行?
2,音频信号有负电压吗?

网友A:
你用电容隔了直了,过来的都是交流成分,就肯定有负电压了。如果这个模拟开关不支持负电压,就需要给信号加偏置,一般是到Vcc/2

网友B:
直接用个100k的电位器不就行了  这么感觉复杂了。

网友C:
楼主, 音量调节8级够么? 再加8个电阻, 弄成256级就爽呆了

网友D:
15年前,改造一个CD机,加一个专门的音量音调芯片,MCU接收红外遥控信号,PWM滤波输出电压,控制音量、音调芯片,比模拟开关效果好多了。

网友E:
电子开关,可以考虑用双电源供电,比如正负7.5V,就不用考虑音频信号中的负电压了。

音频输入端,最好有限幅电路,保护电子开关。

这个电路搞得挺复杂的,用两个电子电位器多好?

网友F:
152是不是模拟开关啊? 不会是数据选择器吧?
你这电路是自己画的? 应该没有别人画成这样的吧?
这个必须用模拟开关的,而74XXXX都是从TTL逻辑电路来的,没有模拟开关的.

网友F:
CD4051才是你想要的元件,74HC152是不能用的.
或者CD4067,可以到16级,更精细一些.
而且这种电路中,电阻可以按指数序列用,调节范围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D4051才是你想要的元件,74HC152是不能用的.
或者CD4067,可以到16级,更精细一些.
而且这种电路中,电阻可以 ...

谢谢,我再看看,这个电路是网上找来的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看看,这个电路是网上找来的呵呵

网上居然能找到这种明显错误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