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的SPI接口如何使用?

楼主(2013-11-29):
(无正文)

网友A:
还要连接片选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连接片选信号的。

谢谢,片选就是那个 spi0_ss_b 吧,你知道哪里有 spi 接口传输的 sample code 么?新手伤不起啊,看着 driver 里面有 spi 却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你片选信号没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片选信号没接把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的是 frdm-kl05z 评估板,说明文档里只有引脚,没说具体接法,有一个 spi 接口,四个引脚,分别是 spi0_ss_b, spi0_miso, spi0_mosi, spi0_sck。我用的是 master 模式,sck 应该接 slave 的sck 引脚,mosi 接 slave 的 mosi 引脚,不用回传数据的话 miso 应该不用接吧,我现在不太明白的是这个  ss_b,这个应该就是片选信号 slave select 吧?这个引脚的作用是当用作 slave 模式时由 master 用来发起通信的?还是说当做 master 时用来向 slave 发起通信的?看 sample code 里面的 driver 没看懂,也没有使用例程,一头雾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的是 frdm-kl05z 评估板,说明文档里只有引脚,没说具体接法,有一个 spi 接口,四个 ...

你好,spi0_ss_b应该是MCU作为Slave,外面Master对其的片选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spi0_ss_b应该是MCU作为Slave,外面Master对其的片选的引脚

谢谢,但是为什么看 driver 里面写数据的时候是先修改了 SPI0_S 的值然后在将数据写入 SPI0_D 的呢,而且我的疑问是,当 SPI0_D 的数据被取走之后,SPI0_S 的值会由硬件重置么?

网友D:
SPI0_S 是一个只读寄存器,是硬件自动完成的,对SPI0_S 的写操作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I0_S 是一个只读寄存器,是硬件自动完成的,对SPI0_S 的写操作是无效的

谢谢你的回复,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PI0_S应该是MCU控制外围Slave片选信号的引脚,而我上个回复邮件说的是MCU作为Slave被Master选择的片选 ...

谢谢你的回复,终于理解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终于理解的差不多了

不用客气,有问题,欢迎论坛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