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从STM32到TI AM335X过程艰难吗

楼主(2013-11-29):
想学习下TI的MCU,可是多coetex-a8一窍不通,似乎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特来请教从STM32跳到AM335X可以不,希望各位大大给点意见或建议

网友A:
当然难度差别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难度差别很大了。

那是否要中间要学一个新东西来过渡呢

网友B:
如果当成MCU用,应该说差别不太大

网友B:
如果当MPU用,那可能差别还是满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当MPU用,那可能差别还是满大的......

是指Linnux之类的操作系统比较烦?而如果不搞系统就可以当STM32那样弄是吗?

网友C:
有非 OS 的软件平台, Starterware,TI自己搞的,把 MPU 当 MCU 来用,但从学习的角度来说,不建议当成 MCU 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否要中间要学一个新东西来过渡呢

中间没有了....真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