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用的lpc2148,写了一个温湿度sht75显示在lcd1602上的程序,没调通,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11-29):
#include <NXP/iolpc2148.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SET IO0SET=1<<8
#define RS_CLR IO0CLR=1<<8
#define RW_SET IO0SET=1<<9
#define RW_CLR IO0CLR=1<<9
#define EN_SET IO0SET=1<<10
#define EN_CLR IO0CLR=1<<10
#define DataPort(Y)  IO0SET=Y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float f;
}
value;
enum  { TEMP,HUMI};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temp=2100;
    //for(;t>0;t--)
  //   for(;temp>0;temp--);
//}
void delay1(void)
{
  int a=3000;
  while(a--);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delay1();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com);
     delay1();
     EN_CLR;
     IO0CLR=0xff;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1();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Data);
     delay1();
     EN_CLR;
     IO0CLR=0xff;
}
/*
* --------------------------------------
* ;模块名称:LCD_init();
* ;功    能:初始化LCD1602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 --------------------------------------
* ;模块名称:LCD_disp_char();
* ;功    能:LCD1602显示一个字符函数,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5),y(1-2)。

* ;-------------------------------------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 (y == 1)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
* --------------------------------------
* ;模块名称:LCD_disp_str();
* ;功    能:LCD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在某个屏幕起始位置{X(0-15),y(1-2)}上显示一个字符串。

* ;-------------------------------------
*/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 str) {
    uchar address;
    if (y == 1)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address);
    while (* str != '\0')
      //  while (*str)
    {
        LCD_Write_Data(* str);
        str++;
    }
}

/*----------------------------------------------------------------------------*/

#define CLK_SHT                0x00008000//p0.15
#define DAT_SHT        0x00004000//p0.14
//typedef union {
//    unsigned int i; //定义了两个共用体
//    float f;
//}
//value;
//enum  {
//  TEMP,HUMI};                                                //分别对应温度OR湿度测量
#define noACK 0                                                        //是否发送应答
#define ACK   1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void s_transstart(void)
{
   PINSEL0=PINSEL0&0x00000000;
   IO0DIR|=DAT_SHT;IO0DIR|=CLK_SHT;
   IO0SET=DAT_SHT;
   IO0CLR=CLK_SHT;
   delay1();
   IO0SET=CLK_SHT;
   delay1();
   IO0CLR=DAT_SHT;
   delay1();
   IO0CLR=CLK_SHT;
   delay1();
   IO0SET=CLK_SHT;
   delay1();
   IO0SET=DAT_SHT;
   delay1();
   IO0CLR=CLK_SHT;
   delay1();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 连接复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PINSEL0 =PINSEL0&(~DAT_SHT)&(~CLK_SHT);
  IO0DIR|=DAT_SHT;IO0DIR|=CLK_SHT;
  IO0SET=DAT_SHT;
  IO0CLR=CLK_SHT;
  delay1();                   //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讯即复位
  {
    IO0SET=CLK_SHT;
    delay1();
    IO0CLR=CLK_SHT;
    delay1();
  }
  s_transstart();
}

long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 写字节函数
{
  unsigned char i;
   long error=0;
   PINSEL0=PINSEL0&0x00000000;
   //IO0DIR|=DAT_SHT;
   //delay1();
  for (i=0x80;i>0;i/=2)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 & value) IO0SET=DAT_SHT;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IO0CLR=DAT_SHT;
    IO0SET=CLK_SHT;
    delay1();
    IO0CLR=CLK_SHT;
    delay1();
  }
  IO0SET=DAT_SHT;                          //release DATA-line
  IO0SET=CLK_SHT;                          //clk #9 for ack
  //IO0DIR&=~( 1 << 14);
  IO0DIR&=~DAT_SHT;
  //delay1();
  //error=(IO0PIN & 0x4000);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DHT90),DATA在第9个上升沿将被DHT90自动下拉为低电平。
  error=(IO0PIN & DAT_SHT);
  delay1();
  IO0CLR=CLK_SHT;
  delay1();
// IO0DIR|=( 1 << 14);
  IO0DIR|=DAT_SHT;
  IO0SET=DAT_SHT;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返回:0成功,1失败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val=0;
  PINSEL0=PINSEL0&0x00000000;
  //IO0DIR&=~( 1 << 14); //release DATA-line
  IO0DIR&=~DAT_SHT;
  IO0SET=DAT_SHT;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O0SET=CLK_SHT;                          //clk for SENSI-BUS
    if (IO0PIN & 0x4000) val=(val | i);        //read bit
    delay1();
    IO0CLR=CLK_SHT;
    delay1();
  }
  //IO0DIR|=( 1 << 14);
  IO0DIR|=DAT_SHT;
  if(ack==1)IO0CLR=DAT_SHT;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else IO0SET=DAT_SHT;                      //如果是校验(ack==0),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delay1();
  IO0SET=CLK_SHT;                            //clk #9 for ack
  delay1();
  IO0CLR=CLK_SHT;
  delay1();
  IO0SET=DAT_SHT;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

//----------------------------------------------------------------------------------
uchar s_softreset(void)
//----------------------------------------------------------------------------------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reset communication
        error+=s_write_byte(RESET);                //send RESET-command to senso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uchar s_read_statusreg( uchar *p_value,  u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uchar s_write_statusreg( uchar *p_value)
//----------------------------------------------------------------------------------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 p_value, unsigned char *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unsigned error = 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 (mode) { //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 error += 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case HUMI : error += 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default : break;
    }
     IO0DIR&=~DAT_SHT;
    for (i = 0;i < 65535;i++)
    { error=IO0PIN&DAT_SHT;
    if (error==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 (error) error += 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 (p_value) =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 (p_value + 1) =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 p_checksum =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return error;
}

//----------------------------------------------------------------------------------------
void calc_sht75(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void calc_sht75()
{
//----------------------------------------------------------------------------------------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癈]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温湿度转换公式
//Temperature = d1+d2 * temp[Ticks]
//RH_lin = c1 + c2*SO + c3 * humi[Ticks]
//RH_true = (T - 25)*(t + t * humi[Ticks] ) + RH_lin

        const float C1=-4.0;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2=+0.0405;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for 12 Bit
        const float T1=+0.01;                        // for 14 Bit @ 5V
        const float T2=+0.00008;                        // for 14 Bit @ 5V

        float rh=*p_humidity;                        // rh:      Humidity [Ticks] 12 Bit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Temperature [Ticks] 14 Bit
        float rh_lin;                                        // rh_lin:  Humidity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float t_C;                                      // t_C   :  Temperature [癈]

        t_C=t*0.01 - 40;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癈]
        rh_lin=C3*rh*rh + C2*rh + C1;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if(rh_true>100)rh_true=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rh_true<0.1)rh_true=0.1;                //the physical possible range
        *p_temperature=t_C;                                //return temperature [癈]
        *p_humidity=rh_true;                        //return humidity[%RH]
}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
//calculates dew point
// input:   humidity [%RH], temperature [癈]
// output:  dew point [癈]
        //float logEx,dew_point;
        //logEx=0.66077+7.5*t/(237.3+t)+(log10(h)-2);
        //dew_point = (logEx - 0.66077)*237.3/(0.66077+7.5-logEx);
        //return dew_point;
//}
void main()
{
   value humi_val, temp_val;
  unsigned char error, checksum;
  unsigned int shidu,wendu;
  PINSEL0=0x00;
  //PINSEL1=0x00;
  IO0DIR=0xfff;
   LCD_Init();
   PINSEL0 =PINSEL0&(~DAT_SHT)&(~CLK_SHT);
   //PINSEL0 =PINSEL0&0x00000000;
    s_connectionreset();
    LCD_disp_str(0, 1, "TE");
    LCD_disp_str(0, 2, "RH");
    // *********初始化温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2, 1, "TTT.TC");
    // *********初始化湿度显示区*********
    LCD_disp_str(2, 2, "RRR.R%");

   delay1();
  while(1)
       {error = 0;
        error += s_measure((unsigned char *) &humi_val . i, &checksum, HUMI); //measure humidity
        error += s_measure((unsigned char *) &temp_val . i, &checksum, 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if (error != 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else {
            humi_val . f = (float)humi_val . 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temp_val . f = (float)temp_val . i; //converts integer to float
            calc_sht75(&humi_val . f, &temp_val . f);//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wendu = (int)(10 * temp_val . f);
            LCD_disp_char(2, 1, wendu/1000+'0'); //显示温度百位
            LCD_disp_char(3, 1, (wendu % 1000) / 100 + '0'); //显示温度十位
            LCD_disp_char(4, 1, (wendu % 100) / 10 + '0'); //显示温度个位
            LCD_disp_char(6, 1, (wendu % 10) + '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shidu = (int)(10 * humi_val . f);
            LCD_disp_char(2, 2, shidu / 1000 + '0'); //显示湿度百位
            LCD_disp_char(3, 2, (shidu % 1000) / 100 + '0'); //显示湿度十位
            LCD_disp_char(4, 2, (shidu % 100) / 10 + '0'); //显示湿度个位
            LCD_disp_char(6, 2, (shidu % 10) + '0'); //显示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
       delay1();
}
}

楼主:
求高手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