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89S51的下载线不能给STC89c51下载程序啊?

楼主(2013-11-29):
如题,不都是ISP么?另外(MISO与MOSI)和(RXD与TXD)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买的诺基亚手机可以到三星专卖店维修么?不都是手机么?:lol

网友A:
MOSI和MISO是SPI接口的端口,Atmel的做法是复位的时候把SPI接口连接到内部烧写控制单元,通过SPI端口进行操作,STC的做法是内嵌控制软件,在上电的时候通过串口命令操作。两家当然不通用。

网友B:
串口下载用RXT\TSD,串口转32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SI和MISO是SPI接口的端口,Atmel的做法是复位的时候把SPI接口连接到内部烧写控制单元,通过SPI端口进行操 ...

学习了:lol

网友D:
过来吸收营养

网友E(2019-07-06):
AT89C51不支持ISP烧录.必须用12V高电压才能进行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