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版主申请】+STM32,很有前(钱)途(STM32的使用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2013-11-29):
【职业类型】技术总监,主管公司的软、硬产品的开发
【在线时间】几乎每天都在线,时间:9:00-23:59
【st使用情况】主要用的是32位的STM32F103,内核是ARM的Cortex-M3 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超频到144MHz玩过)。现在准备用用STM32F0、STM32F2、STM32F3、STM32F4。STM8S也很用过,主要用的STM8S103。
【ST的MCU的优点】性价比超好,最低端用STM8S,现在又多了个STM32F0,中端用STM32F100、STM32F102、STM32F103,高端用STM32F107、STM32F2、STM32F3、STM32F4。。。。
    如果我是版主:会协助斑竹一起管理论坛,可以及时解决坛友们提的一些提问,加精,加分等。
    我的竞争优势:在线时长,ST的MCU用得很熟,能及时回答坛友们提出的问题。

     目前正在做的事:
     1> 把ST的库改成C++版本;
     2> 把RTX改成支持IAP,就如同当年DOS操作系统一样。去掉了RTX中的互斥量、用户定时器、线程轮换功能。
     欢迎大家支持我!

     谢谢!

网友A:
支持有前途的人

网友B:
顶,也在玩C++.  也改造过R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

兄弟,你倒是好,一个也不拉下,全部支持。
*_*

楼主:
    大家一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也在玩C++.  也改造过RTX.

我现在发现,用C++开发Cortex-M0、Cortex-M3产品,效果还是不错的。
比起用C来开发,效率不比C低多少。
大家应该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用C++开发Cortex-M0、Cortex-M3产品,效果还是不错的。
比起用C来开发,效率不比C低多少。
...

看coder得编码功底了,用得好,效率丝毫不必c差。
用C++改造ST的库,这个可能得对ST的寄存器结构动刀子了,巨繁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倒是好,一个也不拉下,全部支持。
*_*

我只支持你一个人,only you !

网友D:
我建议你c++还是跑到st的库之上....
让编译器去给你做优化,只不过编译时间长点而已.
如果你给st的库动刀子,st的库更新以后,你就要重新动刀子.真的得不偿失.

网友E:
百花争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c++还是跑到st的库之上....
让编译器去给你做优化,只不过编译时间长点而已.
如果你给st的库动刀子, ...

    既然是自己用C++改写ST的库,那这个跟ST的库就没什么关系了。
    再说了,ST的库,是学习ST的MCU的一种方式。

    改写的时候,自然不是简单的用C++封装一下而已。自然是全面对比ST的参考手册和ST的库。
    比如说常用的串口,用C++的模板来封装一下,就会把有关的东西全部封装了进去。包括开/关时钟、引脚的重映射情况、串口速率的设置、接收/发送方式(查询、中断、DMA)等等。只要模板实例化一个串口类,然后再简单的Open()、Setup()、Write()、Read()、Close(),就行了。因为中断向量也是放在RAM中的,也就可以动态的设置中断处理函数,还是C++类成员函数的形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是自己用C++改写ST的库,那这个跟ST的库就没什么关系了。
    再说了,ST的库,是学习ST的MCU的 ...

就怕累着你啊.....

网友F:
支持支持,我也很西化stm32,但是才刚刚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累着你啊.....

    谢谢。
    这就如同我当年翻译《WTL起步-玩转图形界面》一样,初期是累一点,但以后出产品就快多了。

    当年我在微软的时候,为了让部下用好WTL这个Windows下的界面库(微软德国佬搞出来的东东),同时也加深我对WTL的理解,就翻译了这本书。

    这个Windows下的界面库,很不错的。就是一个开发Windows界面的模板库,最终编译出来的代码很小的,执行效率很高。VS的MFC,根本不能与之相比。MFC太庞大了。最简单的窗口,用MFC,静态编译,最小280K左右,而用WTL,也就80K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就如同我当年翻译《WTL起步-玩转图形界面》一样,初期是累一点,但以后出产品就快多了 ...

看看

楼主:
再加点料

网友G:
这位兄台我强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支持

谢谢支持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就如同我当年翻译《WTL起步-玩转图形界面》一样,初期是累一点,但以后出产品就快多了 ...

高人,希望能充分利用你的wtl经验,构建一个带T的stm32固件库,虽然编译器累点,执行效率可是杠杠滴

楼主:
    编译效率不高,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文件中与代码不相关的东西太多,比如:注释。

    注释不可或缺,但注释过多,就没这个必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就如同我当年翻译《WTL起步-玩转图形界面》一样,初期是累一点,但以后出产品就快多了 ...

楼主果然是非一般的存在。john_lee大侠已经在cortex-m0上做C++模板库了,包括usb,tcp/ip,gui等组件,估计差不多快弄完了。@john_lee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人,希望能充分利用你的wtl经验,构建一个带T的stm32固件库,虽然编译器累点,执行效率可是杠杠滴 ...

    我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J:
我支持你,大牛来做我们的领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支持你,大牛来做我们的领头吧~

谢谢支持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希望以后有什么不懂的能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希望以后有什么不懂的能向你请教。

没问题。

网友J:
STM32F103C8T6 零售价低于10元,立马使STC单片机优势大减,国产单片机压力不小啊。

楼主:
是啊,如果不需要TIM1这个高级定时器,用STM32F102C8会更便宜,只要6.xx。

如果需要TIM1这个高级定时器,而不需要USB或CAN功能,那么,用STM32F100C8,那更便宜,只要5.xx。
另外,对于STM32F100,来说,可以运行在48MHz的。

楼主:
上传我修改好的有关GPIO操作的C++类:

网友K:
好东西   谢谢了  楼主   资料比较给力    顶一个   需要花时间    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东西   谢谢了  楼主   资料比较给力    顶一个   需要花时间    看看   谢谢了  ...

谢谢支持。

网友L:
支持你,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用C++写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你,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用C++写程序了

谢谢支持

网友M:
支持!
想用C++来写单片机。

网友N:
用C++有啥优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
想用C++来写单片机。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C++有啥优势么?

你还是先了解一下C++吧。

楼主:
再上点料:用C++实现的DMA类.

楼主:
一、配置串口:
STM32的串口多处理器(地址)模式的处理过程:
1、正常配置串口(波特率、9位模式、1位停止位、无检验、无流控、使能接收/发送):USART_Init();
2、设置本机设备地址:USART_SetAddress();
3、设置地址模式(USART_WakeUp_AddressMark):USART_WakeUpConfig();
4、配置中断(TC、RXNE、IDLE):USART_ITConfig();
5、使能唤醒:USART_ReceiverWakeUpCmd()

二、中断处理:
1、在接收到第一个字节(地址)数据,除能唤醒(间接地让IDLE中断生效):USART_ReceiverWakeUpCmd()
2、正常的发送与接收;
3、当有空闲标志时,再次使能唤醒:USART_ReceiverWakeUpCmd();

三、发送:
发送时,第一个字节或上0x100:Usart_SendChar(data[0]|0x100);

全部过程写完,记得要顶哦。*_*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配置串口:
STM32的串口多处理器(地址)模式的处理过程:
1、正常配置串口(波特率、9位模式、1位 ...

发个demo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demo呗。

工程太复杂,不好单独给出来。
就给主要的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太复杂,不好单独给出来。
就给主要的文件吧。

只需要能点个灯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之前也想写一套模板的,只是这两年工作上没怎么写单片机程序,再加上C++学得一知半解,迟迟没动手。不习惯你的风格: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想写一套模板的,只是这两年工作上没怎么写单片机程序,再加上C++学得一知半解,迟迟没动手。不习 ...

谢谢支持。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就如同我当年翻译《WTL起步-玩转图形界面》一样,初期是累一点,但以后出产品就快多了 ...

很牛X啊,在微软混过;P

网友O:
有前途,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牛X啊,在微软混过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前途,支持哈

谢谢支持。

楼主:
发个时钟配置RCC的C++实现。

网友P:
支持楼主做版主,太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支持楼主做版主,太有经验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原创】

本帖教你如何用Cortex-M的MemManage_Fault,在确定某一款MCU的SRAM的大小。

在Cortex-M处理器中,有一个系统中断(Fault),叫存储器管理Fault。看过《ARM Cortex-M3 权威指南》的开发者,应该能查到这个Fault。

1、在初始化内存时,读取SRAM中的数据,边界为了1K字节或2K字节。绝大部分的MCU中,SRAM的设计,是以2K字节为单位的。比如:2K、4K、6K、8K、10K、12K、16K、20K、24K、32K、48K、64K、96K、128K等等。

2、当读取的数据地址不存在于SRAM中时,会发生MemManage_Fault。如果没有使能MemManage_Fault时,就会引发Hard_Fault。

3、MemManage_Fault或Hard_Fault的处理过程: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MRS R0, MSP                         ; 读MSP
        LDR R1, [R0,#24]                    ; 读PC值
        ADD R1,#2                           ; PC+2,路过内存访问的指令
        STR R1, [R0,#24]                    ; PC的值写回到堆栈中

        BX   LR                             ; 中断返回到线程模式,使用PSP

               ENDP

4、获取SRAM大小的处理过程:
#define SRAM_BASE            0x20000000     // 定义内存的基址,(存在MCU的SRAM的基地址不为0x20000000的)

int GetMemSize()                           // 初始化全局内存池
{
        int i, j=0;
        u32* p;
        u32 val=0x12345679;

        p=(u32*)SRAM_BASE;                      // 取SRAM基地址,宏定义:0x20000000(有些)

        for(i=1; i<=1024; i++)                   // 1024*2K
        {
                p += 512;                        // 512字(2K字节)为单位
                if(val != *p)                    // 读出来数据
                {
                        val = *p;                // MemFault时,相当于没读数据
                }
                else                             // 如果数据相同
                {
                        j = *(u32*)0xe000ed34;   // Fault后,保存的数据地址
                        if(j == (u32)p)           // 数据地址相同与本次访问的地址相同
                        {
                                break;             // 跳出
                        }
                }
        }
        return (j-SRAM_BASE);                     // 首次MemManage_Fault的地址,就是SRAM内存的最大地址
}

5、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当发生MemManage_Fault时,地址0xe000ed34处保存有引发MemManage_Fault时的内存地址。

6、说个小秘密:经检测,STM32F103VC的SRAM,不是手册上的48K,而是64K,FLASH也不是手册上的256K,而是512K.

网友Q:
顶楼主,楼主帮过我的STM32的问题,回答的很及时,也解决了我得问题,

网友R:
支持有前途的

网友S:
非楼主莫属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支持有前途的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S:
非楼主莫属了!!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再上点料:看门狗的C++实现。

楼主:
每天顶顶,身体健康。:lol

网友T:
支持,C++用过一段时间,不过都是自己玩玩,现在项目中还是使用C,不知道C++的效率是不是和C差不多

网友U:
论坛的版主不是香版主吗,咋还申请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T:
支持,C++用过一段时间,不过都是自己玩玩,现在项目中还是使用C,不知道C++的效率是不是和C差不多 ...

C++的编译效率,还是很高的。
语句少的函数前面,加inline,编译器的优先效果还是不错的,一般不会生成函数调用,也是直接在代码插入短小的语句。

网友V:
学习一下图形库,顶一下LZ!!

网友W:
牛人,带下小弟吧,

网友I:
用c++做开发什么都好,就是不好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U:
论坛的版主不是香版主吗,咋还申请版主

其实,申请的是副版主。
最最主要的,是有一块STM32F429的板子拿。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W:
牛人,带下小弟吧,

多多支持,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c++做开发什么都好,就是不好招人

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原创】
    要让MDK支持C++,我所知道的有2种方法。
    1> 文件后缀为.cpp。
    2> 在选项对话框(【project】-->【options】-->【c/C++】)的【Misc Control】中,填入:--cpp。

网友X:
此贴新手福音啊

网友Y:
支持楼主,请问一个问题。
我以前用的是V2.0.3的库,现在要用CMSIS架构的库,请教V2.0.3库中NVIC函数NVIC_GetFaultAddress(SystemHandler_HardFault) 和 NVIC_GetFaultHandlerSources(SystemHandler_HardFault);在CMSIS库中怎么处理的?

网友W:
分享点东西呗,低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此贴新手福音啊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Y:
支持楼主,请问一个问题。
我以前用的是V2.0.3的库,现在要用CMSIS架构的库,请教V2.0.3库中NVIC函数NVIC_G ...

谢谢支持。

楼主,这个问题我纠结好多天了,求回答。

楼主:
上点料。
64M位,8M字节的SDRAM资料,STM32F429/439上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Z:

谢谢支持。

网友AA:
楼主厉害,菜鸟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厉害,菜鸟顶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lol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AB(2015-05-19):
lz很牛了,请问做过广域网中的服务器对mcu进行iap升级吗?

网友AC:
把ST的库改成C++版本;

就是不知道编译器编译出来的运行效果、资源开销啊

楼主:
运行效率很高的,不比用C的差。
现在在搞B/S结构的东东,HTML5+CSS3+JavaScript。
正在学习使用Node.js、express.js、jQuery、Bootstrap。
以前主要做C/S结构的东东,看不上B/S结构的东东。现在看来,这种想法要不得。
CPU的速度快了,内存多了,以前是最大缺点的执行效率低的问题,B/S结构正在缩短这方面的差距。
做PC端应用,运行速度已经不再放在首位了。
随着安卓手机的普及,手机APP已经是开发的新热点。用JavaScript开发的Web应用,很容易在手机上使用。

网友AD:
不容易啊

网友AE:
很高端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