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了一个EPC19骨架,5路输出的电源,大家来看看,求指点

楼主(2013-11-29):
原理图如下,不知道用贴片EPC19骨架能否达到要求,还是得稍微修改输出参数,求指点。

网友A:
应该需要修改修改   楼主   你问问版主吧

网友B:
做板了吗?

网友C:
这一类的变压器骨架   应该需要充分考虑冗余量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应该满足不了,一般都是采用EFD这种类型的骨架。

貌似是的,给别人做了,他说这类骨架达不到16W,推荐使用EFD25系列。

网友A:
变压器这玩意   冗余量需要考虑充分了   另外   需要考虑去磁回路   或者充磁回路的设计   这个   还是需要考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