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这个?

楼主(2013-11-29):
看不懂这个TBCLKSYNC的解释   主要是在用PWM控制直流电机中main函数中: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EPwm4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为什么先设置零,在设置1?
还有IER |= M_INT3; #define M_INT3  0x0004   这是指的中断4吗
谢谢!

网友A:
先置零关掉  然后初始化InitEPwm4Example();之后  打开
IER |= M_INT3;  打卡第四个中断   你查查此使能位是打开那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