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试用+LCD1602液晶显示ADC值】

楼主(2013-11-29):
终于收到板子了,谢谢论坛,谢谢赛普拉斯,谢谢跟我推销的威健小哥
弄了个led1602,借鉴了一位前辈的方法,好给力地说,就当是分享给大家吧
一、添加LCD
模块

二、添加程序:

三、出现的问题:
       数字乱跳(很明显是时序问题):
       1、添加延时--for(i=0;i<1000;i++);
       2、修改void LCD1602_IsReady(void)
             void LCD1602_IsReady(void)
             {
                        CyDelayUs(5u);
              }
四、LCD显示:

网友A:
顶顶 楼主的运气真好

网友B:
支持 下次一定也要争取到试用

网友C:
前辈到底是前辈啊 望其项背

网友D:
真的很给力呀 赞!

网友E:
不知楼主的PSoC用的如何啊 没抓住机会真是无比惆怅啊

网友F:
这个方法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G:
好方法 赞一个

网友H(2014-02-16):
请问LZ 这个开发板接1602需要多少个IO口啊

网友I:
很不错 帮顶 去年的贴也很有价值

网友J:
作得不错 值得参考

网友K:
这是谁挖出来的 不过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L:
前辈真有经验 以后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M:
太给力了 就是不知对初学着来说则么样

网友N(2015-06-11):
请问 引脚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O:
延时函数cydelay()多好用啊,何苦用for循环来做。。。。

网友P(2015-10-25):
psoc 5 CY8CKIT-050开发板,

t1=ADC_GetResult16();
t2=ADC_CountsTo_mVolts(t1);
LCD_Position(0,0);
LCD_PrintNumber(t1);
LCD_Position(1,0);
LCD_PrintNumber(t2);
LCD显示的结果为:
255(ADC的分辨率是8位)

请问,通过滑动变阻器,我的模拟输入明明是0~3.3V,为什么会得出5089mv(5.089V),而不是3300mV呢?在线等,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