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l431组成的鉴幅器

楼主(2013-11-29):
这个电路是个鉴褔器吧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A:
应该算是个鉴褔器吧....输入达到一定幅度,它会点亮LED,嗯是个鉴褔器.

网友B:
楼主电路称鉴幅器不妥。鉴幅器(amplitudediscriminator)其定义是:仅当输入信号的瞬时值介于两规定门限之间时才输出信号的器件。 楼主电路 其实就是过压检测电路:Vin输入电压大于30V,LED就点亮。

网友C:
4楼解释的很清楚了,我给出计算方法给楼主参考下吧
Vin=Vref*(R4+R3)/R3=2.5*(11+1)/1=30V

网友D:
应该不是交流,而是由波纹的直流。
输入电压高于5V,则LED导通。
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交流,而是由波纹的直流。
输入电压高于5V,则LED导通。
就是这样了! ...

是交流,输入的是交流的电流源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怎么就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