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CPOL与CPHA

楼主(2013-11-30):
        CPOL与CPHA有四种组合,主从机配置成一致才能正常通信。

        请问,这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是各自存在不同的优缺点吗?如果不存在优缺点,为何不约定所有SPI器件都使用其中的一种?

相关下载

网友A:
串口常用的配置是8N1,但这里有3个参数,每个参数又有几种选择。

上次的 RTT社区入门培训计划启动
第十讲: RT-Thread中的SPI驱动构架及用法  可以看看。

网友B:
主要原因还是生产厂家比较多,在历史上没有统一吧,没有谁好谁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