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JTAG烧写损坏问题

楼主(2013-11-30):
用DSP芯片有三年了,每次用新的芯片,总是会出现各种烧芯片的问题。
这一次,用的是f2802芯片,焊接,调试,都正常。。但用了几天后,会突然仿真器连接不上了,就再也连不上了。怀疑是不是JTAG烧坏了呀.
用SEED-XDS560仿真器,
没有热插拔,
片内的程序,还能正常运行。,温度等,都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连接不上了,测试了JTAG的TCK管脚,是500K的方波。换一块新的芯片,又可以连接上调试。但过了几天,又出现同样情况,这个月,这样子,损坏了4片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虾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跪求指点

网友A:
兄弟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看来要注意一下板子和下载线的上电、下电顺序了。

网友B:
这样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你无法链接的片子测试过没  有没有出现芯片电源和地短路的情况
热插拔是绝对不允许的
如果只是JTAG口烧坏的话   建议你在JTAG口的信号线上做个钳位
或者串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看来要注意一下板子和下载线的上电、下电顺序了。 ...

下载线,是一直连着电脑的,560的仿真器,很贵,但不好用。之前用的是510的仿真器,都带电插拔的,没啥事,以前是28335的芯片。   这次连烧了几片芯片,就注意了,还是没法阻止。。很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你无法链接的片子测试过没  有没有出现芯片电源和地短路的情况
热插拔是绝对不 ...

电源都是正常的,内部的FLASH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就是连接不上。改天我把提示信息贴上来。
后面就没有热插拔了,还是烧。。。别人做的电路,没有钳位,没有串电阻。。我以前自己做的板,也没做这些的,28335的片子,一片也没烧坏过

网友C(2018-05-03):
请问一下你的问题最后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D:
是不是烧写的原因呢

网友E:
虚焊了吗?

网友F:
电压过大烧毁了吗

网友G:
这个还真是无解了。

网友H:
有可能是电路烧毁了芯片

网友I:
芯片有问题了吗

网友J:
测量一下各个引脚的电平电压。

网友K:
这个不好判断呀。

网友L:
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M: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电源电压的问题

网友E:
把jtag的引脚都焊接一遍。

网友D:
重新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J:
可能电压芯片有问题

网友K:
重启一下DSP芯片,还可以运行吗?

网友L:
每次都是烧毁了DSP芯片。

网友M:
不可能每次都是使用一段时间就损坏了。

网友I:
测试JTAG的引脚试试。

网友H:
DSP的供电电压都是3.3V左右。

网友G:
看看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