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下图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3-11-30):
我在电路板上测了UO和U1的值,用U0/U1,输入不同的U1,得到的结果都不同,为什么,不是放大倍数是固定的吗,这要怎样才能算出放大倍数?

网友A:
U1:A的用法比较奇怪,输出测过吗?是否稳定?

网友B:
1、左边的运放电路明显有问题,3脚的电路肯定错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2、右边是带偏置电压的反相放大。放大倍数是固定的。
   但是UO/UI是否固定,前提是R1左边要接地。否则,要减去R1左边的电压。
最基本的运放电路,要好好自己学习。

网友C:
我的理解,你的第一级电路是为第二级电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V(依图中接法及参数,该电压为0V)。因此,应首先测量该电压,实际值为多少。

然后,计算输出电压:  Vo=(R4/R1)(V-U1)。  该计算值,没有考虑负载影响,如果不是空载测量,测量值应是负载阻抗值与R5的分压。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依上述公式及所给参数计算,放大倍数应是8.3333倍。但你的电路电源电压为±5V, 也就限制了你的电路最大/最小电压为5V、-5V。
实际情况,你的LF353不是轨至轨输出,线性输出的电压范围肯定比 (-5,+5V)还要窄。比如说是(-4V,+4V),那么你的线性输入电压范围仅为(-0.48V,+0.48V)。输入电压超过这个范围,输入输出就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放大倍数不为常数了,而是随输入电压而变化了。

网友D:
输入接地时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D:
LF353居然是FET输入的运放,而你的电路中,U1:A的输入居然是浮空的,你这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有个电容在输入端,看起来是个电荷保持电路.....

楼主:
U1输入0.0019到0.1216V,输出0.8V到2V,我采样了30个点,输入,输出分别对应,X,Y, 是非常线性,就是把输出除以输入,每个点的值都不同,难道是放大倍数不一样吗

网友E:
y=ax+b   单用y/x就不是线性了啊

网友A:
能讲讲为什么U1:A的3脚接一个电容和二极管吗?多谢

网友F:
U1 A 第三脚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的疑惑就是U1:A引起的,因为U1:A第3脚的bias电流,电荷会在C1上不断累积,C1电压可能会降到负2、3百毫伏,U1:A会输出一个负几百毫伏的电压,就像9楼说的"y=ax+b",U0和U1的关系中有个很大的offset。因为bias电流太小了,容易受干扰,U1A的输出可能不稳定,最后导致U0和U1没有一个固定的关系。

网友G:
左边偏置不成功

网友H:
没看明白 U1A的用法,电路哪来的?感觉R2是不是应该和C1是并联

网友B:
LZ连基础的物理问题都没有搞清楚。
如果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是一条直线,就是线性的。
至于这条线是否经过原点,和是否是线性的没有关系。

网友I:
如果你的Ui输入的是直流信号,那么你这个电路应该是减法电路,如果你的Ui输入的是交流信号,那么你的前级应该是一个提供偏置的放大电路,后级是一个带补偿的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还有就是你的输出端电阻取得太大了,一般的话阻值都在100欧姆一下,起到增大输出阻抗的作用。

网友J:
还真没看明白如图U1A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