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13-11-30):
求素数
输入
输入仅一行,一个正整数,范围是1到3000之间
输出
输出也仅一行,yes或者no
样例输入
样例输出
no

不能用sqrt

该如何写

网友A:
素数的话,比较快的方式就查表吧,100以内的素数才二十几个,也即10000以内的任一素数最多只要循环二十几次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B:
为啥一定用sqrt,用平方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用sqrt,用平方就好

:L,这个就是math.h库里面的求平方的函数的么,这是直接的调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用sqrt,用平方就好

这里就是用的是math.h函数库里面的库函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