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名问题

楼主(2013-11-30):
(无正文)

网友A:
变量名仅仅是地址的代号,在可执行程序中,变量名都被转换为对某个地址的访问了。

网友B:
变量名在编译器的符号表中,程序本身是不需要的。你可以去看看编译原理。

网友C:
运行的时候没有变量名这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量名仅仅是地址的代号,在可执行程序中,变量名都被转换为对某个地址的访问了。 ...

楼上说的是呀,每一个变量的都回给分配一个地址的

网友E:
变量名一般都是单片机的内存系统临时给开辟的一块RAM的啊,用完就是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