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11-30):
51用定时器0控制二极管闪烁,用定时器1控制数码管从0到60每隔一秒自加,初值都是TH=(65536-50000)/256,TL=(65536-50000)%256,请问是先进入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还是先进入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网友:
外零
定零
外1
定1

网友A:
如果两个中断在同一个内核中断的申请窗口内申请,那么按照中断优先级设置,高优先级中断先被响应,没有设置中断优先级的,按楼上说的,中断排列顺序的自然优先级响应。

但是严格说来,你的两个中断不一定能在同一个窗口发生,因为你不可能一个语句打开两个定时器的使能,总有个先后顺序。

另外,你两个定时的周期一样,用一个不就可以了?何必用2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中断在同一个内核中断的申请窗口内申请,那么按照中断优先级设置,高优先级中断先被响应,没有设置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级别为1
{  TH0=(65536-46080)/256;//重装处值
TL0=(65536-46080)%256;
num0++;
if(num0==4)//200MS
  {  num0=0;  led=~led;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级别为3
{    TH1=(65536-46080)/256;//重装处值
TL1=(65536-46080)%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shu++;
flag=1;
if(shu>59)
{        shu=0;
flag=1;      //display(shu);
  flag=0;       }
}
}
我先TR0=1;然后TR1=1;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定时器0中断函数和定时器1中断函数几乎同时进入,但是由于优先级的原因,先进入定时器0中断,可是0中断函数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消耗一部分时间,定时器1中断会不会错过?

网友B:
其实的话只用一个定时器就完全可以了的,如果你两个同时启动,并且没有设置优先级,那它就按照系统默认的优先级处理,先是T0,再到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的话只用一个定时器就完全可以了的,如果你两个同时启动,并且没有设置优先级,那它就按照系统默认的优 ...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定时器1中断函数会等定时器0中断函数执行完了再执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定时器1中断函数会等定时器0中断函数执行完了再执行?

那当然,不然能怎么做?不能同时进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当然,不然能怎么做?不能同时进行吧

那这样的话会有误差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会有误差的吧?

有误差,不过那是你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误差,不过那是你程序的问题。

用一个定时器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定时器是不是会好一些?

我感觉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好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