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第一次做pcb板,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3-11-30):
请问pcb电路板中220v的走线与低压5v线的间距最小是多少呢?最近用到一个6脚继电器,公共端与线圈端脚焊盘中心距离只有2.54mm,如下图,
这种继电器的公共端可以接220v的电压吗?绿色部分会不会离得太近呢??

网友A:
可以考虑开槽,继电器一般是需要通过安全认证的,他能这样设计,就说明可以用。你要问的参数涉及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给你一个用于路灯照明的国标参考。

楼主也可以自己翻一下你产品的国标安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