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与++a

楼主(2013-11-30):
(无正文)

网友A:
千万不要这样输入,依赖编译器实现的语句都可以说是错误的,一条语句只能有一个i++或者++i。

网友B:
这种写法不可取

网友C:
好无聊啊

网友D:
故意折腾的.
除非很明确的条件, 否则不要使用++ 或者 --.
毕竟我们要编程完成我们的功能, 不是考验编译器的承受能力!

网友E:
是的,不要太折腾的。能写的明白点的语句就应该简单明了。

网友F:
是不是 优先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