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3-11-30):
是这样的,程序运行的时候没有错误,但是运行完之后,我点结束哪个按钮,就会出现错误,错误信息是:读取位置0xf7b21170时候发生访问冲突。
请问这个原因是什么?指针没有释放还是什么?程序中申请了文件指针,vector向量,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单击继续的时候指向afxtls.cpp文件中函数inline void*cthreadslotData::GetThreadValue(int nSlot).

网友A:
检查下代码,看看是否有未释放的变量指针

网友B:
估计是内存访问出错了!把错误代码贴一部分上来看看

网友C:
在调试器里运行,出错了的时候,看callstack。不能保证100%好使,但是应该看看

网友D:
应该是变量指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