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请教各位大神有关DSP中IVPD值的问题

楼主(2013-11-30):
若已知一款DSP的向量中断表,如何得到IVPD的值啊???IVPD的值是根据中断向量表求出来的吗???DSP手册里面没有关于IVPD寄存器每一位的所表示的意义啊。。。请教各位大神啊

网友A:
C55x v3.x CPU Reference Guide (swpu073e)
这个里面看看   是55x的系列吗

楼主:
里面只有这个,但就是没有每一位算代表的含义,我感觉这个赋值是不是和中断向量地址的低八位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