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数组变量问题

楼主(2013-11-30):
定义一个数组 unsigned char SEND_DATA_AD[1024] ={..,..,..,...};
用PICC编译时报错:Error   [1250] D:\My Documents\products\Fault Indicator\programs\sfd\sfd-4.1.c; 94. could not find space (1024 bytes) for variable _SEND_DATA_AD
我试了这个数组最大可以是80,再大就要报错。 可我的程序空间还有2K多没用啊,为什么说找不到空间呢?

网友A:
这是RAM空间好不好,不是程序空间

网友B:
没用过PIC, 可能存储器分区了,加个const试试。

网友C:
1024的数组。。。
PIC16单片机RAM是分页管理的,一页不能超过9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24的数组。。。
PIC16单片机ROM是分页管理的,一页不能超过90个。。。

的确是这个问题,但我的数组元素比较多,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如果是常量可以定义成const类型的
变量的话不超过256个可以放到eepro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常量可以定义成const类型的
变量的话不超过256个可以放到eeprom里

我的是常量,灰常感谢!:h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PIC, 可能存储器分区了,加个const试试。

果然是这个问题,加个const搞定,谢谢大师

网友D(2015-01-12):
是变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