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发送问题

楼主(2013-11-30):
我的单片机有两个串口,一个采集数据,一个转发数据,我从com1采集的数据,经过字符串转16进制ascii,然后需要从com2发出去给GPS,但是我的GPS是华为的,他采用的是AT指令,就是说发送的时候必须以
AT%IPSEND="com1传来的信息",我从com1接收到的数据,比如是*s=“123456789”,我发送的时候,必然是printf(“AT%IPSEND="内容"”),我这样发送,发送不出去,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s压根代不进去的。。。

网友A:
printf("AT%IPSEND=\"内容\"");
你注意你符号的半全角

网友B:
#define BUFFERSIZE  256
char buffer[BUFFERSIZE] = "AT%IPSEND";
然后在后面添加你的内容,双引号这样写buffer[xxx] = '"';发送时指定字节长度就行。

网友C:
跟楼上的借鉴下的了,,:)

网友D: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Com1PutChar(*s);
   }
}

void main()
{
    SendString(“hello Ok”);

}
输出: hello Ok

网友E:
%这个符号需要处理一下。。。。。好像要弄成%%。。。。。

网友F:
还是先看下你的printf底层函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