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30):
请问ATMEGA16有没有232的接口?若没有,怎么实现232的通讯?

网友A:
IO模拟简单,而且线还少

网友B:
MOSI做你的TX,MISO做你的RX,SCK不要,然后设置SCK的频率刚好为波特率就行

网友C:
芯片级实现 RS-232 实际上就是用 UART 接口。如果要连接真正的 RS-232 设备,则需要在芯片和设备之间加上 MAX232 之类的电平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