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状态问题

楼主(2013-11-30):
(无正文)

网友A:
KM0 是 多少?

网友B:
KM0由外部端口状态决定。
这是判断KM0最低两位是否同时为0,用第一种方式编程,总是只执行else后的指令,即x=1;

网友C:
是不是运算符优先级没考虑好?

网友D:
把0x0001|0x0002改成0x0003的直接再试一下这两个相不相同的吧

网友D:
按照逻辑关系来说,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效果的啊

网友E:
“==”比 “&”优先级高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N个地方看到无数次了。。。。。。。。。。。。。。。。。
是一个人在问么?

网友D:
这个可能是STM32的编程环境的问题的吧

网友D:
我在用430单片机坐时间的延时的时候用了while语句的

网友D:
用while(delay_flag)等待延时的,利用定时器定时清除该标志位的

网友D:
在MSP430单片机里面是非常正常的啊,也可顺利运行的

网友D:
可就是在stm32单片机运行的keil编译软件里面不可以的,一直停留在该出的

网友D:
查了下的,我的定时器也是正常运行的,到了时间点的,该delay_flag标志位也清零了。可就是走不下去的

网友D:
所以很是郁闷的,也不知哪的问题的,,,请教各位了啊,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