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想焊一个AD/DA模块该怎么弄

楼主(2013-11-30):
我买的学习板上没有ADC,DAC芯片的,只有一快PCF8591,我想自己弄一个DAC0832和ADC0804的模块该怎么弄啊?之前没有焊过电路板的。。求指点!!

网友A:
建议LZ用8条腿的ADC和DAC。

网友B:
lz就用PCF8591学习AD与DA呗~~不过这是块IIC总线器件,楼主还是先得把IIC时序弄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就用PCF8591学习AD与DA呗~~不过这是块IIC总线器件,楼主还是先得把IIC时序弄懂哦~ ...

我是看郭天祥的课程的,所以还是想用他的0804和0832,我也想自己练练手焊一下电路板。我准备买这两个芯片,还有可调电阻,排针,IC座,用杜邦线连接,请问还需要什么元件?最好有电路图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B:
ADC0804和DAC0832是比较低档的ADC/DAC。日后做比赛或项目基本上不会用到。我建议楼主先把PCF8591调通,因为这块片子比那俩块片子复杂,那两块操作起来十分简单,通过视频你也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0804和DAC0832是比较低档的ADC/DAC。日后做比赛或项目基本上不会用到。我建议楼主先把PCF8591调通,因为 ...

哦哦,这样啊,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啊,谢谢你

没事 常来二姨家讨论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 常来二姨家讨论问题哦~

对啊,我觉得自学,现在还是一个初级摸索阶段,很多问题如果不问的话日积月累小问题都成大问题了

网友C:
给你个原理图看看,郭天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原理图看看,郭天翔的。

很大帮助!我还想问下,图中ADC0804的ADIN,和DAC0832的P5 DA是不是代表并联的排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大帮助!我还想问下,图中ADC0804的ADIN,和DAC0832的P5 DA是不是代表并联的排针? ...

ADIN是一个双头插针。DA是一个四头插针。

网友C:
ADIN短接后,电位器输入有效。
DA靠短接2,3短接模拟量驱动二极管点亮。
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IN短接后,电位器输入有效。
DA靠短接2,3短接模拟量驱动二极管点亮。
希望能帮到您。 ...

是到时用线帽来选择功能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

我现在学习单片机用的是淘宝买回来的学习板,现在因为没有这个教材上的AD/DA模块才想出要自己焊一个扩展,也当是练手吧,到了这里就遇到问题了,就是我所问的,只知道用什么芯片,那些芯片外接的电路,电容,电阻之类的元件(是叫外围电路对吧?)如何分配都不懂得,大学里的课程还有教材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知识介绍,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为我毕业设计或者以后工作打下基础的。

网友C:
郭天翔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新概念)
这本书讲的挺好。
个人认为。也可以下个视频看看。
我的网速慢。没法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郭天翔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新概念)
这本书讲的挺好。
个人认为。也可以下个视频看看。

这个我有,在看呢,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