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双积分电路

楼主(2013-11-30):
比较器出来的信号 为什么有时候进不了中断

网友A:
CS0,CS1 没设置对。

原理图画成这样,太凑合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0,CS1 没设置对。

原理图画成这样,太凑合事了。

CS0 , CS1 没设置对? 你从哪里看出来?

网友A:
示波器最后3格电压上升有问题吧,本来应该接“AD",但是看起来接到“VREF”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最后3格电压上升有问题吧,本来应该接“AD",但是看起来接到“VREF”上了。 ...

对 ,那是没有进中断 ,信号 切换在中断程序里,用仿真器看了,电压上升应该进外部中断  但是中断标志位都没置1  我怀疑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