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今天终于用上Eclipse写stm32程序了

楼主(2013-11-30):
以前做avr程序,用eclipse很方便。而stm32一直没有调通,只好用keil,keil的功能不错,但是集成集成开发环境特别是代码辅助功能太弱,很不习惯。

今天无意中试了一下,发现eclipse 4.3.1版才能安装最新的GNU ARM Eclipse Plug-in(之前一直用eclipse 3.7,试不通),而且里面出现了stm32的工程模板了。试了一个,太舒服了!

相关软件

Eclipse IDE for C/C++ Developers,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 epler-SR1-win32.zip

jdk 1.6
    现在1.6不好找下载地址(是oracle故意的),大家可以下一个jdk 1.7
    http://download.oracle.com/otn-p ... 45-windows-i586.exe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Edition for ARM
    下载稍微麻烦点,大家可以到这里看看:
    https://sourcery.mentor.com/sgpp ... tion?@template=lite

GNU ARM Eclipse Plug-in
    到这里下载: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nuarmeclipse/

楼主:
软件都是免费滴

网友A:
整一个环境搭建说明啊,呵呵。

还是习惯用vim+openocd

楼主:
1. 安装JDK。 这个基本不用说明,直接反复按“下一步”按钮。
2. 将eclipse包解压缩到C盘的某个文件夹中,如:C:\Develop\eclipse 中,为防止和别的版本冲突,可适当改变文件夹的名称。如我使用的是C:\Develop\eclipse-cpp-4.3.1。  进入eclipse,在eclipse.exe文件上按鼠标右键,选择菜单“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之后,桌面上就有了eclipse的快捷方式。双击快捷方式,启动eclipse

楼主:
eclipse启动后,需要选择workspace,指定一个文件夹即可,你以后的所有工程都会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楼主:
3. 安装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Edition for ARM
  这是个免费软件,直接安装即可。不过,安装完后,请记住安装位置,我安装的位置(默认)是:
   C:\Program Files\CodeSourcery\Sourcery_CodeBench_Lite_for_ARM_EABI
  使用64位系统的朋友可能稍微有些不同。

楼主:
4. 安装GNU ARM Eclipse Plug-in
    其实,这个免费插件不需要下载,可以直接从网上安装。具体步骤如下:

(1) 启动eclipse,第一次启动后,请按右边中部的按钮,关闭欢迎屏幕。

楼主:
(2) 选择“Help”-“Install New Software...”菜单,来安装新插件。

选择后,弹出下列窗口:

楼主:
点击“add”按钮,在弹出窗口单击Archieve按钮,
选择好自己下载的zip包(ilg.gnuarmeclipse.repository-1.1.6-201311220955.zip),
结果如下:

楼主:
点击OK按钮,等待eclipse分析软件。结果如下:

楼主:
图片看不到哦,第一次发图片。

楼主:
选中“CDT GNU Cross Development Tools”,按Next按钮,等待Eclipse分析软件依赖关系。
分析完成后结果如下

按Next按钮。

楼主:
出现窗口:

楼主:
选中接受许可协议,图中的红圈中的选项。按Finish按钮。
耐心等待,eclipse会自动下载并安装所需要的软件。

楼主:
安装过程中出现下面提示,不必理睬,直接按OK按钮略过。

楼主:
安装完成,出现下列窗口,提示重新启动eclipse   直接按yes按钮重启。

楼主:
安装成功,可以建立工程了。

下面叙述建立工程的步骤。

网友B:
mentor要注册太麻烦,这个版本的不用注册。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

原装的eclipse没有复位按钮,每次让程序从头执行都要重新下载,太伤flash寿命了,人家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到嵌入式开发。可以考虑变种eclipse比如CoIDE、TI CCS神马的。

楼主:
启动eclipse后,选择File --  New  ---  C Project  菜单,弹出新建工程窗口,在Project name 处输入 test01,即建立一个名称为test01的工程。按照途中红圈圈的选项操作,然后按Next按钮。

楼主:
选择处理器类型,我使用的cpu是stm32f100c8t6,修改各个选项,如下图。修改完后(注意,每个选项都修改过),按next按钮。

楼主:
这一页不用修改,直接按next按钮。

楼主:
这一页也不必修改,保留Debug和Release两组设置。直接按Next按钮继续。

楼主:
这一页是选择编译工具,按图中选项设置,注意,您计算机上的 Toolchain Path 可能有差异(其实是前面Sourcery CodeBench Lite Edition for ARM安装目录)。按finish按钮生成工程。

楼主:
生成的工程可以直接使用了,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编写stm32程序了。
不过,这个工程中还有一个小bug,无法编译,需要修改一点设置。

楼主:
右键点击工程(图中的蓝色圈圈),选择Properties菜单(红圈圈)。

楼主:
按照图中红圈圈的提示,打开ToolChains标签页。

楼主:
上图中的蓝圈圈的两个命令写错了,做如下改正:

cs_make  改为  cs-make
cs_rm    改为  cs-rm

修改结束后,按OK按钮关闭窗口。

楼主:
新的工程已经能够正常编译了!

不过,还不会让ecipse自动烧写flash,大家慢慢研究。
先找一个单独的flash烧写软件使用。

楼主:
还有,gcc的编译器比keil中的编译器好用多了,直接支持ISO的C11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工程已经能够正常编译了!

不过,还不会让ecipse自动烧写flash,大家慢慢研究。

你参考下这个

http://hertaville.com/2012/09/16/part-3-debugging-openocd-0-6-0/

楼主:
谢谢32楼,现在没时间了。留待以后慢慢研究吧!

网友B:
eclipse用jlink调试stm32可以参考这两个网页,eclipse的Debug Perspective没有reset按钮是硬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http://www.emb4fun.de/archive/jlink/index.html
http://www.emb4fun.de/archive/eclipse/index.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gcc的编译器比keil中的编译器好用多了,直接支持ISO的C11标准。

但是gcc优化开到最大也比mdk产生的代码大,不过免费的编译器不能要求太高。stm32编译器据说效率最高的是greenhills可惜一直没找到支持cortex-m3的版本,手头三种编译器最牛是iar,其次mdk,最次gcc

网友C:
用过java的Eclipse还真不知道ARM也可以用这个调呢,涨姿势了~~哇咔咔~~

网友D:
用这个就可以用TDD了吧?不过这样又得放弃RTX了?
纠结

网友E:
恭喜楼主,分享的很详细

网友F:
java开发的?

网友G:
学习了,谢谢,但是我很头疼那个makefil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gcc优化开到最大也比mdk产生的代码大,不过免费的编译器不能要求太高。stm32编译器据说效率最高的是g ...

学习了!  我感觉gcc符合标准C,可能是原来用C++的习惯,很多东西mdk不支持,不太习惯。倒是没有考虑代码效率。

网友H:
lz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H:
eclipse有个软肋,就是c函数前面那个加号不好用,有时候折叠了,代码还在显示着....
第三方折叠插件又不好安装...

网友I:
CoIDE为什么自己定项目工程文件,不能用标准makefile管理项目???如果能我就放弃标准eclipse改用CoIDE了。

网友J:
有时间用下。

网友K:
这个一定要顶,鼓励使用开源软件。

有本事的筒子还可以自己定制哦!

网友L:
硬件调试用的最多吧,目前我用jlink 在nxp平台上调通了,st还缺一块板子来试一试。

st 在linux 下面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可以直接烧写,但是debug是cmd窗口,还没有和eclipse整合。

网友L:
最喜欢eclipse的自动提示功能和代码格式化,习惯了微软的东东,在keil中没有提示的感觉太痛苦了, 有eclipse就好多了,面对大量的宏定义,数据结构快了很多。

网友M(2014-07-28):
非常值得学习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半年前的内容,现在要简单多了。  开源软件功能更新快!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半年前的内容,现在要简单多了。  开源软件功能更新快!

您好。现在有什么好方法吗?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现在有什么好方法吗?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我的意思是,现在安装Eclipse的STM环境要容易得多。很多罗嗦的事情已经不需要啦。

楼主:
Source insight 是个很好的工具。

网友O:
引用 楼主:
Source insight 是个很好的工具。

求指教 我用的是yagarto这个编译器  按照您的教程建好工程出现这个东西,想问下 怎么弄或者您能结合现在的版本出个教程看看!!!! 谢谢

楼主:
1.安装 gcc-arm-none-eabi

  下载地址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

2.安装Eclipse插件 GNU ARM C/C++ Cross Development Tools

    http://gnuarmeclipse.sourceforge.net/updates

我现在用的是上面的软件,编译器gcc-arm-none-eabi是免费的,下载zip包解压缩后就能用。请你试试。

网友P:
牛X啊,有空试一下

网友Q:
这个上次搭建过 没有成功。下次有时间继续弄弄。看怎么样。

网友R(2014-09-24):
楼主你好 我按照你的步骤操作可是最后 没有通过不知什么原因 不知道楼主以前遇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忙看一下 谢谢。提示没有文件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文件啊。

楼主:
我现在按照72楼的说法安装好,只要创建工程时参数设置正确,不需要修改了。
另外,我用的是最新版的Eclipse。

网友S:
从编程通用性考虑,用ECLIPSE值得。

网友T:
以前写PHP用这个,STM32也用这个?有什么好处?

网友U(2014-12-18):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好 我按照你的步骤操作可是最后 没有通过不知什么原因 不知道楼主以前遇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忙看一下  ...

出现和76楼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出现。继续折腾...

网友V(2015-02-28):
为什么我的编译之后没有产生hex文件呢?

网友W(2015-10-22):
在使用Eclipse和arm-gcc 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附件中的编译情况,USART找不到,没办法调用UASRT里面的函数

网友X:
感谢楼主以及个位大神分享

网友Y:
eclipse有中文版的吗,还有这个GCC好用不。

网友Z:
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AA:
Eclipse写stm32程序

网友AB:
为什么不用最新的eclipse?

网友AC:
将eclipse包解压缩到C盘的某个文件夹中,如:C:\Develop\eclipse 中,为防止和别的版本冲突,可适当改变文件夹的名称

网友AD(2015-12-23):
引用 网友O:
求指教 我用的是yagarto这个编译器  按照您的教程建好工程出现这个东西,想问下 怎么弄或者您能结合现在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发现是缺少make造成的。解决办法,我下载了一个cygwin,从其cygwin\bin\下面复制一个make.exe到\Develop\eclipse下面,并将\Develop\eclipse放到环境变量PATH里边就可以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发现是缺少make造成的。解决办法,我下载了一个cygwin,从其cygwin\bin\下面复制一 ...

还有问题,只好通过cygwin在线安装了make(其他都是uninstall,唯有Devel下选择安装make),然后把cygwin\bin复制到\Develop\eclipse下就可以了

网友AE(2016-03-27):
楼主很厉害,把一个感觉很复杂的东西,搞得浅显易懂,跟着做,很容易就实现了!
不过,楼主有没有在Eclipse 下STM32编程的例程啊?如果能分享一下最好了

网友AF:
官方提供的库可以完美兼容这个环境吗?

网友AE:
我按照帖子里的方法配置好环境后,把原来的程序代码放到这个环境中,编译什么的都通过了,但是把编译出来的hex文件烧写到STM32的flash里,运行不起来啊

网友AG:
楼主Eclipse关于用Jlink调试STM32,楼主是怎么做的,能不能po点资料参考一下

楼主(2016-05-01):
对不起,我没用过Jlink。

网友AH:
这个帖子很有参考价值,不过调试怎么办呢?

网友AI:
如果你使用Eclispse只是想使用它的代码联想功能,以便更方便的写代码,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使用source inside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你只是Eclipse粉,就是喜欢Eclipse的界面以及环境,那么请当我什么也没有说过。。。请继续

网友AJ(2016-07-08):
引用 网友B:
mentor要注册太麻烦,这个版本的不用注册。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

你好请问用ccs怎么弄,之前用ccs来开发过430,感觉界面跳转补全都挺好用的,但现在要开发stm32用keil太麻烦,所以你是说可以将ccs用来开发arm是么

网友AK(2017-06-27):
你好,我在链接时出现了以下错误信息,请问有解决思路么

d:/eclipse/eclipse/gnu tools arm embedded/5.4 2016q3/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lib/armv7-m\libg.a(lib_a-sbrkr.o): In function `_sbrk_r':
sbrkr.c:(.text._sbrk_r+0x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brk'
d:/eclipse/eclipse/gnu tools arm embedded/5.4 2016q3/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lib/armv7-m\libg.a(lib_a-writer.o): In function `_write_r':
writer.c:(.text._write_r+0x1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write'
d:/eclipse/eclipse/gnu tools arm embedded/5.4 2016q3/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lib/armv7-m\libg.a(lib_a-closer.o): In function `_close_r':
closer.c:(.text._close_r+0x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close'
d:/eclipse/eclipse/gnu tools arm embedded/5.4 2016q3/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lib/armv7-m\libg.a(lib_a-fstatr.o): In function `_fstat_r':
fstatr.c:(.text._fstat_r+0x1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fstat'
d:/eclipse/eclipse/gnu tools arm embedded/5.4 2016q3/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lib/armv7-m\libg.a(lib_a-isattyr.o): In function `_isatty_r':
isattyr.c:(.text._isatty_r+0x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isatty'
d:/eclipse/eclipse/gnu tools arm embedded/5.4 2016q3/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lib/armv7-m\libg.a(lib_a-lseekr.o): In function `_lseek_r':
lseekr.c:(.text._lseek_r+0x1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lseek'
d:/eclipse/eclipse/gnu tools arm embedded/5.4 2016q3/bin/../lib/gcc/arm-none-eabi/5.4.1/../../../../arm-none-eabi/lib/armv7-m\libg.a(lib_a-readr.o): In function `_read_r':
readr.c:(.text._read_r+0x1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read'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网友AL:
一直都用的 Eclipse + IAR,用的很顺手~ 找回了当初敲android代码的感觉..

网友AM(2019-10-27):
不错,准备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