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7c68013a 驱动从ezusb.sys换为cyusb.sys应该怎么操作,50分全给了

楼主(2013-11-30):
最近导师让我处理一下之前师兄做的usb相机,我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内容
具体问题就是上位机读取相机有时候会卡死,中途突然拔掉相机程序也会卡死
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是ezusb.sys的问题,这个官方驱动不知道异步deviceiocontrol
新的官方驱动cyusb.sys支持异步,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之前没接触过这个方面的内容,有些问题不是很清楚
如果我将ezusb改为cyusb之后,固件需不需要重新开发呢?还是将之前固件的pid1002改为pid1004就可以了
请大神指点迷津啊,拜谢!!!

网友A:
简单,试试就行了....

网友B:
我以前搞过 可一时想不起来 似乎废话
建议去cy的官网bbs search 然后 发帖问问

网友C:
你去cypress管网下载最新的驱动,装上鼓捣一阵子再说。

网友D(2019-02-26):
请问怎么操作?固件需要改吗?可否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