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非中断延时和系统时钟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30):
1、这种延时不准确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Nus)
{
                unsigned long temp;

         SysTick->LOAD=168*Nus; //重装值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0x01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 =0X0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ms)
{

                unsigned long temp;
                // SysTick->LOAD=(unsigned long)nms*168000;
                SysTick->LOAD=n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0x01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 =0X00;
}
用这种方式不知道为什么不准确。非中断方式的延时程序。
2、选择了外部时钟,但是读取到的时钟还是168M
void Delay_Init(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u32 re;
//                RCC->CFGR &=~(3<<2);
//                RCC->CFGR |=(1<<3);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选择HCLK/8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选择 HCLK
                SysTick->CTRL&=~(1<<2);                 //选择 HCLK/8
//                SysTick->CTRL|=(1<<2);                 //选择 HCLK
//         SystemCoreClock=21000000;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re=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1000000;
                fac_us=SystemCoreClock/1000000;
                fac_ms=(unsigned int)fac_us*1000;
                LCD_ShowNum(40,80,re,10,RED);
                LCD_ShowNum(40,40,fac_us,10,RED);
                LCD_ShowNum(40,60,fac_ms,10,RED);
}
用库函数和寄存器都操作过,怎么选择HCLK/8出来都是168M时钟。
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SysTick->CTRL|=(1<<2);                 //选择 HCLK
这条语句已经打时钟源切换到了HCLK,所以肯定是168M了啊

网友B:
高手们,来研究一下啊

网友C:
软件延时,要知道程序每条指令的周期,而且要与系统时钟配合

网友D:
软件延时  不好准确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ick->CTRL|=(1

可能重新编辑的时候不小心把注销符号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延时,要知道程序每条指令的周期,而且要与系统时钟配合

做延时的时候不是可以重新选择延时的时钟吗?

网友C:
我说的软件延时是,用循环延时,不是定时计数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