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Q460剃须刀维修疑问

楼主(2013-11-30):
各位大侠,本人今天修了个飞利浦剃须刀是自已的,不充电,换了个发光二极管好换了开关电源芯片,好了。里面用的是1520t的开关电源芯片,电路里面的镉电池充电电压很高有300V,装上电池测只有1.3v不知为什么这么高,而且在开关电源芯VCC上的电压是8v,从电路上看是从滤波电容300v电压的负极过来的中间有一个贴片电容到达开关电源芯片1脚(vcc脚),本人水平不高,看不太懂,请教一下,哪位能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再发一下几张图片

网友A:
空载时,电路没有压降(为什么,想想欧姆定律),自然电压很高,接上负载,电压当然就下来了。另外别忘了电容“隔直通交”的特性。

楼主:
电池那个电压明白了,谢谢,想再请教一下,这个交流电进来经红线到R1--L1(L1上并了一个R2)--D1--D4--C1再从C1的负极到达C4--电源芯片的1脚VCC,实测有8V,中间经过两个二极管(这两个二极管是串联的,如果是半波整流的话一个就够,弄了两个串在一起,不明白了),这样的话就不是交流电,得到的电压在C1上也不会有300V,但实际是有的,不懂呀。另外这个电流能通过电容C1再到到负极然后到C4吗!

网友B:
这是飞利浦的?真的飞利浦的???

网友C:
你看看IC的资料就清楚了。

楼主:
这个用了快是十年,摔坏的,其中贴片发光二极管坏了,没有相同的就找了很多代替,有些装上不能导通,有些没反应,这个小一点还可,装上后插上充电插头会发光,1520T的开关电源图也有,这个很特别,当中也没用到高频变压器!直流直接到电源芯片的D脚。

网友D:
诚心想研究,就把电路图画出来贴到坛子里来,那样容易求解,哈哈,一般大虾们是没耐心看你长篇文字描述的.看一眼就跑了.

楼主:
终于画好了,画在纸上的,请各位大侠们看看。请多多指教 !

楼主:
有个错误,倒数第三行,1去掉,只有2,3,8,9,10是接B点的!

网友C:
D3画反了,充电式恒流充电,所以空载电压高

网友(2015-08-15):
刚好借鉴下,我的也坏了,不充电

网友E(2016-08-17):
我的也是D2管坏了

网友E:
实在找不到可以替代D2的管子。我就只能这样见图,呵呵

网友E:
找两个普通管串起来用

网友F(2017-08-28):
普通LED灯带拆一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