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安装完Cadence16.6后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电脑是WIN7 64位

楼主(2013-11-30):
安装完Cadence16.6后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电脑是WIN7 64位

网友A:
**不完整吧?WIN7 64位的我装过啊,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整吧?WIN7 64位的我装过啊,可以用的

怎么样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B:
重装,
装的时候不要自定义,按默认的装 除了改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