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线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3-11-30):
(无正文)

网友A:
这需要看具体应用。若是需要源端和负载端都匹配且纯阻,则负载端(含接收端输入阻抗——并联)匹配成50欧姆,而源端阻抗(含源内阻——串联)同样匹配成50欧姆。

网友B:
完成匹配电路设计,需知道以下参数:

1) 模块2的输入阻抗;

2)模块1所要求的负载阻抗。

你给的已知条件不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成匹配电路设计,需知道以下参数:

1) 模块2的输入阻抗;

模块1输出阻抗为50欧,模块2输入阻抗为3.2M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看具体应用。若是需要源端和负载端都匹配且纯阻,则负载端(含接收端输入阻抗——并联)匹配成50欧姆 ...

AB两个节点都要加匹配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两个节点都要加匹配电阻吗

既然模块1的输出阻抗为50欧姆,源端已经匹配。负载端输入阻抗为3.2M,则并联上一个50欧姆的电阻(其与3.2M并联基本还是50欧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模块1的输出阻抗为50欧姆,源端已经匹配。负载端输入阻抗为3.2M,则并联上一个50欧姆的电阻(其与3.2 ...

同轴连接线没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轴连接线没影响吗?

同轴电缆接口至模块2输入尽可能短即可(若有过渡则需考虑其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块1输出阻抗为50欧,模块2输入阻抗为3.2M欧

那就在紧靠模块2输入端的地方对地加一个51Ω的电阻就可以了。

上面所得对,如果连接电缆非常短,可以直接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电缆接口至模块2输入尽可能短即可(若有过渡则需考虑其阻抗的连续性)。 ...

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