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的I2S的DMA中断问题

楼主(2013-11-30):
我使用的芯片如题所示,想实现用I2S的DMA中断方式发送实时更新的数据。现在只要使能I2S时钟(不配置I2S的寄存器),再配置并使能对应I2S的DMA通道,就会触发对应的DMA中断(数据没有更新)。下面是部分源代码,请各位帮忙看下,谢谢!

使用的是I2S2通道
#define AIC23B_I2S2_SD               GPIO_Pin_15
#define AIC23B_I2S2_WS               GPIO_Pin_12
#define AIC23B_I2S2_CK               GPIO_Pin_13
#define AIC23B_I2S2_MCK              GPIO_Pin_6
#define AIC23B_BUFFER_SIZE           320*2
unsigned int testAIC23B_Buffer_IN[AIC23B_BUFFER_SIZE];         /* 用于存储接收到的声波数据 */
配置函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f (SelectI2SChannel == I2SChannel2)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IC23B_I2S2_WS | AIC23B_I2S2_CK | AIC23B_I2S2_SD ;//I2SWS、I2SCK、I2SS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DEC_I2S pins configuration: MCK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IC23B_I2S2_MCK;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DEC_I2S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I2S_Cmd( SPI2, DISABLE );

  SPI_I2S_DeInit(SPI2);
  I2S_StructInit(&I2S_InitStructure);
  I2S_InitStructure.I2S_AudioFreq = I2S_AudioFreq_16k;
  I2S_InitStructure.I2S_Standard = I2S_Standard_Phillips;
  I2S_InitStructure.I2S_DataFormat = I2S_DataFormat_16b;
  I2S_InitStructure.I2S_CPOL = I2S_CPOL_Low;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Tx;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Enable;

  /* Initialize the I2S peripheral with the structure above */
  I2S_Init(SPI2, &I2S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380C;//(uint32_t)(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IC23B_Buffer_IN;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IC23B_BUFFER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Enable the I2S DMA request */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Enable the selected DMA interrupts (selected in "stm32_eval_audio_codec.h" defines)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HT,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可以设置的先占优先级和从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2S_Cmd( SPI2, ENABLE );

网友A:
帮忙顶顶  不太懂

网友B:
不好意思,看了很久,也没看出哪里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了很久,也没看出哪里错了

我试了好久也找不出错误。既然都收到数据了,就说明设置基本没有问题,怎么能就收到一半数据呢。

网友D(2014-10-17):
应该是还有些细节的东西还没注意到吧,我也在调试I2S DMA,也还是存在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