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牛桥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30):
大家好 通过不断的网上查找,现在终于把牛桥的驱动还有软件装好了 但是我是新手 刚刚学习arm 单片机 请问这东西怎么用?10pin端口是要加到那里啊?现有nano 130 tiny开发板 还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你用过jlink m吗

网友B:
牛桥是一个 USB转串口。。。USB转SPI  IIC的工具

你的开发板应该带有nu-link或者nu_link-me吧、、、

楼主:
没有用过jlink  有nu_link-me

楼主:
那各位大神 到底怎么用呢?

网友C:
你可以烧双串固件,然后它变成两个串口,最高256KBPS,CMOS3.3V的....

网友C:
你可以烧SPI/I2C固件,配合那个AP软件可以做SPI/I2C测试或诊断用....

网友C:
你还可以把它拆开,当成一个小学习板用....(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