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8221采集光电流 AD8221输出一直为0

楼主(2013-11-30):
我想用AD8221采集光电流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输出 然后做过实验 放大倍数为1    同样采集1V电压 若采集电阻是10R  输出为1V  若采集电阻是10K  输出为0    也就是说同样分压1V采集  10R有输出  10K无输出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光电管极性反了

网友B:
1. 同楼上
2. 不知道光电流有多大,放大2.5倍够吗?看起来不需要多高精度,也不是测差模信号,仪表放大器没太大必要。
3. “。。。然后做过实验 放大倍数为1    同样采集1V电压 若采集电阻是10R  输出为1V  若采集电阻是10K  输出为0    也就是说同样分压1V采集  10R有输出  10K无输出”能再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同楼上
2. 不知道光电流有多大,放大2.5倍够吗?看起来不需要多高精度,也不是测差模信号,仪表放大器没 ...

测试仪表放大是否正常时  用纯电阻电路  把2V电压用2个10R电阻串联  然后把一个电阻两端接到仪表放大 可以输出1V  但用2个10K分压  却采不到数  不明白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管极性反了

改了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仪表放大是否正常时  用纯电阻电路  把2V电压用2个10R电阻串联  然后把一个电阻两端接到仪表放大 可 ...

查了一下ad8221的datasheet,输入电压有上下限,-Vs+1.9V到+Vs-1.1V, 在这个范围之外,运放可能工作不正常.
对于你的电路,必须保证输入运放的两个信号对地电压在-3.1V到+3.9V之间。

网友A:
我查了资料,输入端范围是+VS-1.2,-VS+1.2,输入有问题,上端接+5V,下端-5V接地,光电管取在反向状态,即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ad8221的datasheet,输入电压有上下限,-Vs+1.9V到+Vs-1.1V, 在这个范围之外,运放可能工作不正 ...

终于出来了  谢谢  之前采到的电压太大  达不到输入范围  用稳压管降压后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