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
电容C4是什么作用 这是一个温度计
(C4在左上角 )   把这个电容换成电阻可以吗

网友A(2013-11-30):
不行,这是用来作简易A/D转换的.RF脚是参考点充电脚,RS脚是热敏电阻充电脚 . 详解参见下面资料

原理说明
以上原理图中RK 为10K 的精密电阻;RT 为10K 的热敏电阻;C1 为1mF 的电容。其工作原
理为:在C1 放电完全后,只用参考电阻RK 给C1 充电,设充电至PC.2 检测到高准位时,计
数器定时为T1;再将C1 放电完全,改用热敏电阻RT 给C1 充电,充电至PC.2 检测到高准
位时,计数器定时为T2。
从电容电压对应公式VC=V0(1−e−T/RC),可得:RT=T2×RK/T1。
通过程序设置可以得到热敏电阻RT 的值,并通过查表可以得到温度值。从上述可得,该温
测电路的误差主要来自:微控制器的定时器精度、RK 电阻的精度以及热敏电阻RT 的精度。
程序中也设置多次充电,取充电时间平均值以减小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这是用来作简易A/D转换的.RF脚是参考点充电脚,RS脚是热敏电阻充电脚 . 详解参见下面资料

原理说明

精度除了上面说的,还和连接R1,R2的管脚--CMOS开关的稳定性,芯片内部比较器(用于检测充放电电压SC从而启动和停止计数器)的性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