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11-30):
这个AD转换结果怎么不对,请大家帮忙分析

AD      CLRWDT
          BCF  STATUS,RP1
         BSF  STATUS,RP0
         MOVLW 0X18       ;     ;B3为模拟口,其他口为数字口
         MOVWF ANSEL     ;
         BCF  STATUS,RP0
          MOVLW 0X8C       ;8c    ;选通道3
         MOVWF ADCON0    ;结果右对齐,
         CALL YS10US
         CALL YS10US
         CALL YS10US
         BSF  ADCON0,0
         CLRWDT
         NOP
         BSF  ADCON0,1
AD2  CLRWDT
        BTFSC ADCON0,1
        GOTO AD2
        RETURN

网友A:
我勒个擦....汇编啊.....

网友A:
C语言几乎都木有人看.....汇编估计看的人更少.....

网友B:
         MOVLW 0X8C       ;8c    ;选通道3
         MOVWF ADCON0    ;结果右对齐,

两句换成:
          MOVLW 0X89       ;8c    ;选通道3
          MOVWF ADCON0    ;结果右对齐,
          BSF ADCON0,2

请先试下。

   是要将ADON=1后再GO/DONE=1。

楼主:
感谢给位回复;的确是这个问题。就是不明白,877A 可以一次赋值,675就要分两步。

网友C:
如果是在一个寄存器里面,当然可以一次赋值了,如果不在一个寄存器里面,当然要分两次了。

只有一张嘴巴,不能同时吃着锅里和碗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