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0305XT-1WR2的问题

楼主(2013-11-30):
    我的电源方案是这样的, 交流220输入------>变压器变压-------->整流--------->LM2575--------->LM1117-3.3
    由于有485通信,所以用了B0305XT做了一路隔离电源。其输入就是LM1117-3.3的输出。  在调试程序时,一开始都正常,过了一会,发现LM1117-3.3的3.3V降到了1点几伏。反复上电,断电,都是在二三分钟之内出现这种情况,把我电源相关元件全部换了一遍,仍是这样。 最后把B0305XT取下,则系统一切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
   B0305XT说的是输出5V,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空载竟然有6.1V, 接了一个330欧的假负载,输出仍高达5.53V。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485芯片的推荐的工作电压了。我这是用法有问题,还是这个模块有问题呢?
  最后我又重新焊了一块电源板,什么负载也不接,只挂了B0304XT,仍然会出现电压拉低的现象。而且LM2575非常烫,直到我的交流侧的热敏保护动作。

楼主:
我个人觉得就是模块的问题,模块焊下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A:
你好!
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稍后我司技术人员会和你取得联系,或拨打我司技术支持的电话020-38601850-8887.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稍后我司技术人员会和你取得联系,或拨打我司技术支持的电话020-38601850-8887 ...

不好意思,我们准备换方案了。不用这个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