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加载

楼主(2013-11-30):
(无正文)

网友A:
那个系列   好像没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系列   好像没修改过

28069的板子。最近想用CAN下载和升级程序,但28069直接通过引脚确定引导模式中没有CANboot,要选择CANboot必须配合上面两个存储器的值选择。说道这里,小弟还有一个问题请教群主,就是通过bootloader将程序下到RAM里面的,但我编译时采用的FLASH.CMD,且在上电调用bootloader程序是固化在bootrom中的,难道在调用bootloader时候会自动调用API来烧写FLASH?如果自己编写bootloader程序,肯定是要在里面添加调用API函数,但在烧写到FLASH的段不是连续的,比如在0x3F7FF6-0x3F7FF7处就放一个长调用指令,还有一些未初始化的段,是不是直接就写到ram里就行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希望高手多多指教啊!

网友:
貌似没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