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 PWM Capture 捕捉到的频率具体算法。求详细解说

楼主(2013-11-30):
如题  能否详细的解说下 pwm clock source  这个值是多少?捕捉到的两个下降沿的数据 改怎么算出频率。在线等好人的消息。谢谢的。

网友A:
时钟源是由你配置的
这个寄存器配置时钟除频数

网友A:
捕捉频率由中断决定,这里是计算公式,遇到问题多翻数据手册

网友B(2014-01-20):
引用 网友A:
捕捉频率由中断决定,这里是计算公式,遇到问题多翻数据手册

应该是开发前就应该翻翻数据手册,有个印象,数据手册是根本:lol

网友C:
多翻翻数据手册没错吧

网友D(2014-05-04):
新唐例程看的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