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引脚能多次使用吗?

楼主(2013-11-30):
最近在学习51单片机,突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单片机的引脚能多次重复的使用吗,如果有谁知道,也能给我举个例子,谢谢了!!!
一个I/O口上面同时接上不同的东西,比如先接上一个开关,再接上led等,通过开关设定时间,再在led灯进行倒计时

网友:
听不懂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字面上分析。 那IO口当然可以重复利用了。 可以分时复用。 不同时刻完成不同的弄能。 但是感觉楼主目前的水平,估计也不会懂。 还是好好看书吧。 把单片机工作流程弄面白就啥都懂了。

网友B:
当然 ok啦

网友C:
你这"多次重复的使用"以前从来没别人说过,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网友D:
难道IO输出一个脉冲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E:
楼主是指引脚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多次重复的使用"以前从来没别人说过,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一个I/O口上面同时接上不同的东西,比如先接上一个开关,再接上led等,通过开关设定时间,再在led灯进行倒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字面上分析。 那IO口当然可以重复利用了。 可以分时复用。 不同时刻完成不同的弄能。  ...

你猜对了,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I/O口上面同时接上不同的东西,比如先接上一个开关,再接上led等,通过开关设定时间,再在led灯进行 ...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这样用,但多数时候这样用会很不方便.

网友F:
开关和LED能不能接到一起,和单片机没有关系,而要看它们接到一起会不会短路、爆炸之类的。

网友G:
好像看不懂,串口通信?

网友H:
这与硬件有关,需要输出同一信号时,相应硬件不冲突才行

比如:输出高电平时,LED动作,但开关不动作,这有些难度,但可以解决,比如再加一个控制选择端,先选择控制对象,再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个I/O口上面同时接上不同的东西,比如先接上一个开关,再接上led等,通过开关设定时间,再在led灯进行 ...

比如你家的锅,你想煮完干饭煮稀饭,当然可以,但是记得洗锅。你要是想把干饭和稀饭一起煮,也可以,就看你的本事了。

网友J:
版主的比喻好特别

网友K:
楼主是在问,一条车道上怎么同时跑多辆车?

如果想并行,肯定会有车被挤下车道,出事故。
唯一的办法就是串行,串行的办法就是分时占用某段道路,只要你有办法(规则)不让车子撞到一起,就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在问,一条车道上怎么同时跑多辆车?

如果想并行,肯定会有车被挤下车道,出事故。

就你答的让我最满意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你答的让我最满意

几个帖子回混了,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