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程序相关问题

楼主(2013-11-30):
使用cc430作为MCU,电路板上还有一个数据采集模块和一个大容量FLASH存储芯片,采集数据存入存储芯片后将存储芯片内数据读出并使用cc430的无线功能进行发送,另一块带有相同存储芯片的cc430的板子进行接收并存储。先将接收端进行初始化并进入无线接收等待状态(LPM3低功耗模式,等待无线中断RFIN9),之后带有数据采集模块的电路板进行采集存储后发射,采集半小时或6分钟后进行发射均不存在问题,但采集1小时后进行发射则出现问题,由于无法监测无线链路状况,目前监测是否正常工作是通过监测存储芯片的工作状态进行的。不知此现象时候和我的接收端的中断等待时间或者低功耗的时间有关,希望有人能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A:
应该没关系的,除非经过长时间后,你的电源、MCU状态有什么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关系的,除非经过长时间后,你的电源、MCU状态有什么改变

也就是说理论上我无论多长时间等待在LPM3+GIE的状态下都是没有关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关系的,除非经过长时间后,你的电源、MCU状态有什么改变

我现在没有办法合理地去解释这个问题,我是采集存储完之后才对无线进行配置的,单独进行采集或者无线收发至少4、5个小时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采集半小时后同样是可以直接进行无线通讯的,为什么1小时就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理论上我无论多长时间等待在LPM3+GIE的状态下都是没有关系的么

是的。我想不出有什么原因。
但是建议你即使没有数据传输,每间隔一段时间也进行一次例行通讯,以便确定另一端的状态。
就像长时间不回家的男人,每天也得向媳妇报个平安。:lol,道理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想不出有什么原因。
但是建议你即使没有数据传输,每间隔一段时间也进行一次例行通讯,以便确定 ...

这个应该不行,我这边的要求是要连续采集数据,中间的间隔不够进行通讯的,关于通讯我自己其实有加应答机制,这次遇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奇怪了……